【请教】大家帮我分析下那个3.3V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5-01-31):
为什么经过俩个4001就直接3.3V了?

网友A:
    1n4004 手册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ds28002.pdf
    导通压降和电流关系如图。接2个实际上3V3在2.2~ 3.6V 之间 具体看流过电流。
    这样的稳压性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004 手册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ds28002.pdf
导通压降和电流关系如图。接2个实际上3V3在 ...

    谢谢! 我后来用万用表测量得到是3.9V的电压,算上俩个0.7V的压降,在误差范围内!

网友B:
    用两个二极管压降做的,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二极管压降做的,不准的。

    能具体说一下吗?
      这个电路已经做成板子了

网友:
    这个也做的太省钱了,如果输出电流不大的话,可以采用有源滤波器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还不如做个串联稳压电路,应用于小电流电路供电电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接过,用了N个二极管降压,后面被另外工程师叼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