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帮忙看下这个3.3V怎么来的?

楼主(2015-01-31):
  我查资料不懂为什么经过俩个4001就直接3.3V了?大家帮帮忙
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控制为高时PMOS导通,二极管压降??两个1.7V??就变3.3V了。我猜的。看1N4001参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控制为高时PMOS导通,二极管压降??两个1.7V??就变3.3V了。我猜的。看1N4001参数吧

正向压降1.1V,那就不应该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向压降1.1V,那就不应该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是3.9V!
   正向压降是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向压降1.1V,那就不应该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我知道了,俩个二极管压降是0.7V,加上误差就是3.9V!!
   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问题了,

怎么说呢?能分析下吗

网友:
实物是这个现象吗,还是只是原理图这样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能分析下吗

没啥问题,负载电流比较小的时候,二极管的压降很小,3.9V也算是正常。
当负载电流变大的时候,二极管的压降增大,会接近3.4V。
话说,现在LDO也很便宜了,才0.15RMB,至于这麽抠门么?

网友(点评):
两个4001,5分钱都用不了,就按5分来算,也省1毛呢。对于以量来说的消费电子,那是毫厘必争的。

网友D:
你最好是量一下是不是3.3V,按理算应是3.6V,放入电路中会比3.6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是量一下是不是3.3V,按理算应是3.6V,放入电路中会比3.6小些

测量出来是3.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问题,负载电流比较小的时候,二极管的压降很小,3.9V也算是正常。
当负载电流变大的时候,二极管的 ...

哈哈!我目前是跟着学硬件!有很多不懂的,慢慢在学习。
      还有我等下去问下为什么这么抠门..........哈哈

网友:
电路有问题的

网友:
我认为是利用两个二极管的压降。硅管压降大概是0.6~0.7V,锗管大概是0.2~0.3V。

网友:
你带负载测,如果还是3.9的话那你还得想办法所他降到3.3V,现在看来这个3.3V原理图设计不合理,后面调试时要进行改进。

网友:
看图说话。这电路电压会很不稳定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X! O" p8 s( D( X

网友:
1N4001的管压降和电流有关,详见相关手册,当电流在800-900mA时大约压降是0.85V,2个正好1.7V输出3.3V

网友:
这个是二极管的特性决定的,轻负载和大负载的时候,压降是不一样的。

网友:
再打样一次

网友:
如果负载变化不大,就可以使用。

网友:
我觉得这样是在给工程师自己找麻烦。

网友:
不明白为啥不用LDO才几毛钱而已,你这一个MOS管就2.3毛钱了,省不了成本,还一堆元件占位置

网友(2015-03-06):
你不会用这个在产品上面吧 会害死人的

网友:
3.3V是供給什麼負載在用的?這樣的設計應該是在COST DOWN...

网友:
真省,负载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