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连线问题

楼主(2015-01-31):
请教各位大侠:
       我用cadence 16.5的软件做原理图,现在遇到个问题:在Wire与原件Pin之间用Wire连接,我从pin连到线上OK,但从线上连接到Pin或线时连接不上,显示黄色的感叹号。这是什么设置的原因?以前都没遇到这个问题,近期才出现的,是软件出了问题还是不小心改动了某个默认设置?

网友:
点一下这个看看

网友:
    有可能其中一个pin的端点不在格点上,所以连不上,你可以打开格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