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有MOS管该如何去分析?

楼主(2015-01-31):
MOS管在电源电路中常在,导通与关闭只要去对比G脚与S脚电压就可以了。P沟通UG小于US,N沟通UG大于US。还有个就是VDS值与ID值要考虑下,还有的其它些分析我就不知道了,求大是指教下MOS管电路分析思路。

网友:
我只知道开启电压,然后考虑下功耗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你怎么用了,常见的典型应用就是其工作在开关和放大状态(屁话),开关和放大均根据具体情况,起码可以根据速度分下,那么起码就是4种了。大致情况:
1,电源开关,比如上电缓冲了,开关合路了,或者就是做一个开关了什么的,说白了都是开关,就是导线,最关注的就是在你当前应用环境下的rds,这个值和封装热阻从根本上决定了能过的最大电流Id,不要看到一个MOS写10A,那就用来过10A,起码看看RDS,看看热阻,看看10A时候发热,看看你的应用环境是否允许这些东西。然后就是适应你环境的VDS,VGS什么的。
2,高频开关,典型就是DCDC了,这个就没什么说了一堆资料,除了第一条的东西,还要关注的就是开关速度,也就是寄生电容什么的,随便找个DCDC资料都有说。
3,一般的放大状态,比如电子负载,这个和第二个差不多,虽然是放大,但也没什么太高要求,最主要考虑的应该就是热设计和速度方面的了
4,就是信号放大了,这个个人没太接触过ORZ。
自己临时想的,可能没考虑全,仅供参考

网友A:
废话不多说,来点干货吧,生产不了干货,只是干货的搬运工,

Power MOSFET Avalanche Introduction.pdf

果真是干货!
能否提供一些参考电路分析,

网友:
向干货的搬运工致敬

网友:
MOSFET应用电路,喜欢的就下载一下吧。

网友:
    大自然的搬运工

网友(2015-03-30):
    干货,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耐压越高,导通内阻越大。这个就和MOS的制作工艺有关系了,为了保证足够大的漏源击穿电压Vds,需要有高电阻率外延层,这会使MOS的导通电阻增大。
根据选择的拓扑选择合适的MOS管及吸收电路,再保证高端Vds不超的情况下,尽量选择耐压低的管子,耐压高的管子一般会很贵,品种单一没有耐压低的可选性多,而且效率不好提升。耐压相同的管子一般情况下,导通内阻越小价格越高,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在性价比中尽量折中。
      栅源电压Vgs的选择对导通电阻也有影响,电压越高导通越好,导通程度越好,内阻越小,但随着栅源电压Vgs的升高,开关速度会降低,还有可能导致栅源电压Vgs击穿,器件失效。栅源电压越低,导通越差,内阻越大,效率越低。所以建议大家选取栅源电压Vgs为10V-18V之间。
        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流过的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MOS管的损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叫做开关损失。通常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而且开关频率越快,导通瞬间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很大,造成的损失也就很大。降低开关时间,可以减小每次导通时的损失;降低开关频率,可以减小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小开关损失。电容充电时,充电电流比较大。
       做好散热,导通内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所以要把热设计搞好,温升尽量的低,效率尽量的高。
-----------------别人的。我只是搬运工。哈哈

网友:
    感谢几位搬运工的无私。

网友:
支持一下,手上也有资料,但是公司网络无法上传~

网友(2018-03-24):
引用 网友A:
废话不多说,来点干货吧,生产不了干货,只是干货的搬运工,

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8-11-19):
非常需要干货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