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建模

楼主(2015-01-31):
如何建立一个非线性磁阻的模型表达式为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25709871\QQ\WinTemp\RichOle\L2QNJN)PRS5E5~}%32MTE(I.png在照片中,其中fi可用电流表示  这个怎么建啊  捉急

网友:
沒看見圖片。>_<|||

网友A:
http://www.go-gddq.com/down/2011-05/11053123235477.pdf
看看這是不是你要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go-gddq.com/down/2011-05/11053123235477.pdf
看看這是不是你要的嗎?

您好,能以表达式的形式建立一个电阻吗  且电流从电阻的哪端输入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B(2015-05-20):
引用 网友A:
http://www.go-gddq.com/down/2011-05/11053123235477.pdf
看看這是不是你要的嗎?

那么,从哪里可以找到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或者是怎样做一个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

网友(点评):
不明白【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的意思。可不可幫忙講解說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么,从哪里可以找到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或者是怎样做一个分数阶的电容和电感??

分数阶电容:
分数阶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数阶电容:
分数阶电感:

參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fb03643d67ec102de2bd8962.html?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