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忙看看,调用了别人给的三个sikll出错

楼主(2015-01-31):
    大侠们帮忙看看,调用了别人给的三个sikll,由于没有调用命令所有我直接用skill load命令在allegro的命令栏加载skil,但是报出了下面的错误,我发出源文件skill,求懂skill的朋友帮忙看看,,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33 of file *string*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W- *WARNING* (reader): string at line 1 was not terminated on EOF, '"' added
    W-                     at line 1 of string "...d:\1\export_ratpoint.il")"

楼主:
    源文件,求朋友们看看,共三个文件,我看不太懂,但是目的是实现三个功能,,一个是文件的导出,一个是导入

网友A:
    你可以把加载的代码贴出来看下,可能是路径中的\斜杠问题。例如skill load("d:/123/test.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加载的代码贴出来看下,可能是路径中的\斜杠问题。例如skill load("d:/123/test.il")

    好的,,

楼主:
    procedure(rattfile()

    ;myport=outfile("e:/design_data/skill/myskill/tart/ta0206.txt")
    ;myport=outfile("d:/script/ratt.txt")
    myport=outfile("ratt.tx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nets") ?onButtons list( "all"))
    axlClearSelSet()
    axlAddSelectAll()
    trat=setof(getnet axlGetSelSet()  getnet->ratT!=nil)
    axlClearSelSet()
    ;clist='()
    length=length(trat)
    for(i 1 length
       net_db=nth(i-1 trat)
       name_db=net_db->name

    fprintf(myport " \n"  )
    fprintf(myport "%s\n"  name_db)

       ;clist=cons(name_db clist)
       ;clist=cons("/n" clist)
       ratT_db=net_db->ratT
       k=length(ratT_db)
       for(j 1 k
          ratT_j_db=nth(j-1 ratT_db)
          xy_db=ratT_j_db->xy
    fprintf(myport "%P\n"  xy_db)

          ;clist=cons(xy_db clist)
          ;clist=cons("/n" clist)
           )
         )
    ;clist=reverse(clist)
    ;println(clist myport )
    ;mrport=outfile("e:/design_data/skill/myskill/tart/tart0206.txt")
    outportp(myport)
    close(myport)
    )
    这是第一个skill

楼主:
    procedure(fixratt()

    ;myport=infile("e:/design_data/skill/myskill/tart/ta0206.txt")
    port=infile("ratt.txt")
    nextline=nil
    while(read=gets(nextline port)
    ;nextline
    case(read
    (" \n"
    ;if(g=="\n")
    ;{
    g=gets(nextline port)
    m=parseString( g "\n")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nets") ?onButtons list("noall" "nets"))
    axlSingleSelectName("net" m)
    ;axlSingleSelectName("net" "DDRII_MA<14>")
    dbid_list=axlGetSelSet()
    dbid=nth(0 dbid_list)
    ratT_dbid=dbid->ratT
    l=length(ratT_dbid)
    for(k 1 l
          ratT_k_db=nth(k-1 ratT_dbid)
          xy_db=ratT_k_db->xy
          x0=nth(0 xy_db)
          y0=nth(1 xy_db)

        a=gets(nextline port)
        ;b=parseString( a "\n")
        b=parseString( a ":")
        c=nth(0 b)
        d=nth(1 b)
        s=linereadstring(c)
        h=linereadstring(d)
        x1=nth(0 s)
        y1=nth(0 h)

        ix=x1-x0
        iy=y1-y0
        axlTransformObject(ratT_k_db ?move ix:iy)
        axlHighlightObject(ratT_k_db)
        );for
       )
    ;g=gets(nextline myport)
      );case
    ;};if
    );while
    close(port)
    );procedure
    第二个skill

楼主:
    procedure(tpointfile()

               ;;myport=outfile("e:/design_data/skill/meiskill/tart/ta0206.txt")
               ;myport=outfile("d:/ratt.tx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vias" "ratT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ratTs"))
               axlClearSelSet()
               ;axlAddSelectAll()
               axlAddSelectBox()
               design=axlGetSelSet()
               ;trat=setof(getnet axlGetSelSet()  getnet->ratT!=nil)
               axlClearSelSet()
               ;i=0
               ;j=0
               vialist='()
               tralist='()
               length=length(design)
               for(l 1 length
                  mei_db=nth(l-1 design)
                  objType=mei_db->objType
                  case(objType
                      ("via"

                       via_net=mei_db->net
                       if((via_net!=nil)
                       then
                       via_xy=mei_db->xy
                       vialist=cons(via_xy vialist)
                       via_net_name=via_net->name
                       vialist=cons(via_net_name vialist)
                       ;i=i+2
                       else
                        ( )
                        )
                      )

                      ("rat_t"

                       tralist=cons(mei_db tralist)
                       rat_net=mei_db->net
                       rat_xy=mei_db->xy
                       tralist=cons(rat_xy tralist)
                       rat_net_name=rat_net->name
                       tralist=cons(rat_net_name tralist)

                       ;j=j+3
                      )
                   );case
                 );for

               m=length(vialist)
               n=length(tralist)
               ;for(j 0 n-1     ;for ratpoint
               j=0
               while( (j <n)
                  ;ck=nth(j tralist)
                  xyk=nth(j+1 tralist)
                  tratk=nth(j+2 tralist)
                  ;i=0
                  ;for(i 0 m-1            ;for via
                     ;vm=nth(i vialist)
                     i=0
                     while( (i <m)
                      xym=nth(i+1 vialist)
                      ;while((nth(i vialist)!=nil)
                      ye=strcmp(nth(j tralist) nth(i vialist))
                     if((ye==0)
                     ;if((strcmp(nth(j tralist) nth(i vialist))==0)
                      then
                        x0=nth(0 xym)
                        y0=nth(1 xym)
                        x1=nth(0 xyk)
                        y1=nth(1 xyk)
                        ix=x0-x1            ;via-trat
                        iy=y0-y1
                        axlTransformObject(tratk ?move ix:iy)
                        axlHighlightObject(tratk)
                        i=m
                     else
                       i=i+2
                         );if
                    ;i=i+2
                    ;);while((nth(i vialist)!=nil)
                  );for(i 0 m-1   while( (i <m)
                 j=j+3
                );for(j 0 n-1  while( (j <n)

            );procedure

    ;case(ck
    ;(1
    ;          isClock=nil
    ;x1=nth(j x1list)

    ;xy=via_db->xy
    ;net_db=via_db->net
    ;ratT_db=net_db

    /*for(i 1 length
       net_db=nth(i-1 trat)
       name_db=net_db->name
       clist=cons(name_db clist)
       ;clist=cons("/n" clist)
       ratT_db=net_db->ratT
       k=length(ratT_db)
       for(j 1 k
          ratT_j_db=nth(j-1 ratT_db)
          xy_db=ratT_j_db->xy
          clist=cons(xy_db clist)
          ;clist=cons("/n" clist)
           )
         )*/
    ;clist=reverse(clist)
    ;println(clist myport )
    ;;mrport=outfile("e:/design_data/skill/meiskill/tart/tart0206.txt")
    ;outportp(myport)
    ;)
    第三个skil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加载的代码贴出来看下,可能是路径中的\斜杠问题。例如skill load("d:/123/test.il")

    你有可能是错在这里
    "由于没有调用命令所有我直接用skill load命令在allegro的命令栏加载skill" 你的加载语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可能是错在这里
    "由于没有调用命令所有我直接用skill load命令在allegro的命令栏加载skill" 你的加 ...

    我是这样操作的, skill load(D:\2015\import_ratpoint.il)
    然后报错是Command > skill load(D:\2015\import_ratpoint.il)
    E- *Error* load: too few arguments (at least 1 expected, 0 given) - nil
    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操作的, skill load(D:\2015\import_ratpoint.il)
    然后报错是Command > skill load(D:\2015\ ...

    你加载语句有问题,参考下面示例:
    skill load("D:\\2015\\import_ratpoint.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载语句有问题,参考下面示例:
    skill load("D:\\2015\\import_ratpoint.il")

    太感谢了,加载成功了,别人写的skill,不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