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做封装怎么放置固定孔

楼主(2015-01-31):
用MNETOR EE7.9.5画封装的时候,一个贴片引脚的耳机插座下面有两个孔,选择焊盘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做好的固定孔,请问这两个孔怎么加上去了呢,怎么设置?

耳机座子封装

耳机座子封装

mentor 焊盘选择

mentor 焊盘选择

网友:
你做的是表贴属性的器件,放不了通孔,可以用mounting hole的形式放进去。
或者将器件的熟悉改成混合的,即可放表贴焊盘,也可以放通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