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文件有啥办法转成PADS.

楼主(2015-02-01):
如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Pads9.4以上版本有相应解决办法,可以到D:\MentorGraphics\9.4PADS\docs\pdfdocs\allegro2pads.pdf看看帮助。
    还可以通过导入AD中,再从AD转成PADS。
不过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有缺陷,铜箔和封装最好不要用转过来的,只借用布局、走线、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