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LineCalc E_Eff是什么意思,作阻抗匹配时如何确定其值?

楼主(2015-02-02):
如题,
    阻抗匹配时,任何确定E_Eff值,然后去计算微带线的物理长度?

网友A:
电气长度
一个波长的物理长度对应电气长度3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长度
一个波长的物理长度对应电气长度360度

谢谢!我还有不明白的是在进行阻抗匹配的时候,这个值从哪里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L = 7.26610 mm  ==>  E_Eff = 29.350 deg

网友:
L = 7.26610 mm  ==>  E_Eff = 29.350 deg
有效相对介电常数2.828中,v=lambda*f=C/sqrt(K_eff)  -->lambda=C/f*sqrt(K_eff)
2GHz的电磁波波长约为89.17mm
29.35*89.17/360=7.27mm

网友(2015-10-08):
楼主弄明白了吗?我也有这样的困惑,请给我说说。谢谢!

网友:
要学会看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