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3471芯片问题】

楼主(2015-02-02):
http://www.ic37.com/LINER_CN/LT3471_datasheet_62880/#view  【数据手册】
  然后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正压输出的参考电压是1.2V(实际测量1号引脚),但是手册上却是1V。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猜测电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电感小了。

我换了一个电感也不行。
  其他的板子都是可以的!唯独这个不行(我焊了四个板子,其他三个是正常的)
(ps:问一下那个电路下电感做什么作用?)

网友A:
那是芯片坏了?
你换了个电感,是换大了?还是怎么弄?
那个电感是储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芯片坏了?
你换了个电感,是换大了?还是怎么弄?
那个电感是储能用的。

换了一个2.2UH。另外三个板子是用的2.2UH。
问下,这个芯片的参考电压跟外围的电路有无关系呢?

网友A:
那个FB是确切的说不是参考电压,里面有个误差放大器,FB接负端,参考电压接正端。
检查一下,两个电阻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FB是确切的说不是参考电压,里面有个误差放大器,FB接负端,参考电压接正端。
检查一下,两个电阻对了 ...

俩个电阻是对的。
我用万用表测量1号引脚的电压是1.2V,但是另外三个板子确实1V!

网友A:
那就不太清楚了,你上几个波形来看看,你的5V输出应该也不是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太清楚了,你上几个波形来看看,你的5V输出应该也不是5V吧?

我不会弄波形,万用表测是5V。  是不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芯片了

网友A:
你设计的图纸?搞不懂,90.9K+15K的分压,参考电压1V,输出也是7V的啊,为啥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的图纸?搞不懂,90.9K+15K的分压,参考电压1V,输出也是7V的啊,为啥是5V?

我要输出5.7V的。那俩个电阻的阻值是按照参考电路写的。阻值是按公式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输出5.7V的。那俩个电阻的阻值是按照参考电路写的。阻值是按公式来的!

这个反馈脚不像一般dc-dc那种用的,所以这里分压这中做比较用。

网友B:
图中FB1N和FB1P内部一起接到运放的NP端,故两者电压相等,而FB1P端和Verf短接,故FB1P,FB1N以及Vref的电压相等,spec中写的Vref是固定电压1V,所以,FB1N和FB1P都是1V, vout1=VFB1P(1 + R1/R2),现在R1=15k,R2=90K,如果vfb1p是1V的话,vout1应该是7V。所以假如你想得到的电压是5.7V,电阻阻值选取有问题。

网友:
接着楼上,FB2N和FB2P内部也是接到了运放端,故两者电压均为0V,VREF=1V经过两个电阻降压到Vout2,而FB2P等于0V,可以算出vout2等于-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FB1N和FB1P内部一起接到运放的NP端,故两者电压相等,而FB1P端和Verf短接,故FB1P,FB1N以及Vref的电压 ...

得好好复习运放的知识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FB1N和FB1P内部一起接到运放的NP端,故两者电压相等,而FB1P端和Verf短接,故FB1P,FB1N以及Vref的电压 ...

现在的情况是我测量出FB1N的电压是1.2V,而不是数据手册上的1V。
  但是我实际电路板上电阻的取值是R1=15k,R2=71.5K,按照公式就能得到5.7V!
现在呢,FB1P的电压是1V。FB1N的电压是1.2V(换一个新的芯片也是这样)

网友:
+5vout输出端的电压现在是多少?比3.3低?个人感觉应该是r101和r103有焊错了的。是不是两个电阻位置焊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我测量出FB1N的电压是1.2V,而不是数据手册上的1V。
  但是我实际电路板上电阻的取值是R1=1 ...

新年好,今天上班看到了你的回复。你说1和2引脚电压测量不同,这个说明电路搭建有问题,或者芯片本身问题。请问该问题解决了没有,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年好,今天上班看到了你的回复。你说1和2引脚电压测量不同,这个说明电路搭建有问题,或者芯片本身问题 ...

新年好!问题还没解决!
但是可以排除芯片问题(因为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