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疑惑.

楼主(2015-02-02):
平日里经常听说EMC、EMI,etc 要过什么标准来着
请群神帮忙扫扫盲.

a. EMC是什么?(不要写英文全称)
b. 表现形式有哪些?
c. 过不了标准会影响产品哪些功能,产品能用不?
d. EMC通常会做哪些标准论证?
e. 常有哪些情况会导致EMC 过不了通用标准?
f. 外行遇到类似问题,通常需朝哪些方面去思考改善?

网友:
如果百度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又很想进一步学习的话,接受培训吧,因为回答完你说的这些问题,你就入门啦。

网友A:
    几点浅显的回答:
    a、电磁兼容,表示产品在一定的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影响其他产品的正常工作的能力;
b、对自身而言,主要表现为兼容性,对外而言,主要表现为电磁辐射指标;
c、过不了标准的话在某些电磁环境中无法正常工作,另外,在某些国家不允许销售;
    d、例如中国的3C,美国的FCC等;
e、辐射超标、静电死机、电源浪涌死机等十几种情况;
f、一般从电源、接口、时钟、高速信号、时钟信号、复位信号、结构等方面的设计是否合理去思考改善;

网友B:
    a. EMC是什么?(不要写英文全称)
-->不写英文全称,那就说中文全称,电磁兼容。包含电磁辐射,电磁耐受度。电磁辐射又包括传导辐射和发射辐射,你可以理解为导体辐射和空气辐射。电磁耐受度就比较多了,静电泄放能力,雷击浪涌,射频耐受等等。
    b. 表现形式有哪些?
-->参考a中的解释。
c. 过不了标准会影响产品哪些功能,产品能用不?
    -->譬如说电磁辐射,会影响到其他元件接受信号的信噪比,误码率等等。譬如说静电泄放,会影响到主动元件的寿命,或者直接崩坏PN结。譬如说雷击浪涌,烧坏个把通道上的脆弱元件不是难事。譬如说射频耐受,影响杂讯,相噪的指标,飞机上不能开联网手机的原因之一。至于你说能不能用呢?看你自己的体验了,你用一个电子产品三天两天的死一次机,放在别的电器旁边造成其他电器哗啦哗啦响或者直接动不了了,你应该会很火大了。
    d. EMC通常会做哪些标准论证?
-->很多,CE,FCC,C-TICK,3C等等。标准的话,常见的有IEC/EN55024,IEC/EN61000,UL60950等等。
    e. 常有哪些情况会导致EMC 过不了通用标准?5 Y
-->CE/RE,这个可以通过SI/PI理论较快解决。ESD这个可以通过TVS/VARISTOR或者针对不同频率设计不同返回路径解决。SURGE/EFT$这个可以通过TVS,净空地,加宽路径,高压电容解决。
f. 外行遇到类似问题,通常需朝哪些方面去思考改善?
    -->参考e的解释。但是实际设计时会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里不一一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点浅显的回答:
a、电磁兼容,表示产品在一定的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影响其他产品的正常工作的能 ...

    版主当之无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EMC是什么?(不要写英文全称)
-->不写英文全称,那就说中文全称,电磁兼容。包含电磁辐射,电磁耐受 ...

版主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