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自动布线跟自动等长

楼主(2015-02-02):
 刚看了论坛上的这个帖子: [官方视频]VX在3分钟内搞定DDR3布线!实在太NB了 。就想问问 allegro 是否可以做部分 bus 的自动布线跟自动等长?(简单来说,假如我看见一组比较简单的bus ,我希望自动帮我接上;当然我也想完全自动化;但实际上只要有点难度或稍微复杂的就不行);求高手意见

网友A:
    allegro有自动布线功能,基本没有人使用,国内几乎所有公司都是使用人工布线,即使简单的,另外,对于自动布线只能识别较容易的,实际布出来的信号效果很差,所以没有人愿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有自动布线功能,基本没有人使用,国内几乎所有公司都是使用人工布线,即使简单的,另外,对于自动 ...

    感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不是要完全自动布线,只是局部的,这样可以实现吗,另外一个等长的问题也类似~~~~

网友B:
    完全可以,新版本新的auto connect功能配合的 AIDT  AIPT什么的   好多简单的总线可以直接OK   感觉器件距离远的话效果好很多   布局很紧凑的时候 不好用,还是得自己手动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新版本新的auto connect功能配合的 AIDT  AIPT什么的   好多简单的总线可以直接OK   感觉器件距 ...

    谢谢,具体命令怎么操作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具体命令怎么操作的,能分享下吗?

    菜单route-unsupported  - auto connect    或者在IFP模式下使用GRE相关功能   一样connect   还可以压缩compr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route-unsupported  - auto connect    或者在IFP模式下使用GRE相关功能   一样connect   还可以压缩 ...

,我装的allegro 16.5 都没你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的allegro 16.5 都没你这个命令~~~~

      所以说是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