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面 Mirror 这个命令设置不了快捷键

楼主(2015-02-02):
cadence 16.6 PCB editor    想把Mirror 这个命令用 按键"L",或者 Ctrol+L 做快捷键但是发现不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和其他快捷键冲突了,所以设置不了,你可以设置一个临时快捷键,关掉软件就失效了!在命令栏输入:funckey l mirror然后回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