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ance或OrCAD的symbol怎么导入到DxD中使用?

楼主(2015-02-02):
各位老师,请问有遇到过Cadance或orcad的symbol导入到DxD使用的问题吗?
小弟最近有个管脚比肩多的器件,1000多管脚,要在DxD使用,不是FPGA,官方提供了Cadance或OrCAD的Symbol文件,请问如何倒入到DxD中产生新的项目Symbol使用?

谢谢

网友A:
    将orcad转成16.2以下的版本(包括16.2),然后用DXD的转换器转成D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orcad转成16.2以下的版本(包括16.2),然后用DXD的转换器转成DXD!

谢谢 ,我试试,转换完不需要添加任何属性给DxD的symbol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试试,转换完不需要添加任何属性给DxD的symbol吗?

    基本上不用,不过在做CELL的时候要加入VALUE 这个值,才能再做PCB时才把VALUE映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