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种产品是用哪种方案做的!有没有联系方式

楼主(2015-02-02):
有谁知道这种产品是用哪种方案做的!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
之前跟同事做过类似于这种的产品,不过我只负责做单片机那块的,WIFI跟读不是我做的

网友:
你查WIFI硬盘。

楼主:
那样只能查到产品,我是想找做这方面的方案商或芯片代理商!

网友:
晕,不会变通的啊,- c. L1 d! J! d/ y
你查WIFI硬盘方案

网友:
还有就是,查到几个主流的产品,比如用高通的比较多,然后就找高通的代理去。然后他们可能会介绍相关产品的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