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PCB天线,来人鉴定下我的操作步骤对不对

楼主(2015-02-02):
用导入gerber的方式导入的PCB

这个地方选择TOP的话,我的PIN也选择TOP,或者都选择COND,然后在layout里把天线也设置在cond,这样都可以仿真,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我仿真的设置对不对。请大侠指教!!!
波谷是不是就是中心频带?波谷越小越好么?

网友A:
还可以输出Far Field结果观察增益,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输出Far Field结果观察增益,效率。

版主回答下我帖子的问题好么?

网友A:
波谷是谐振点,回波损耗越小越好。相位没什么太多意义,不需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谷是谐振点,回波损耗越小越好。相位没什么太多意义,不需要看。

首先谢谢版主解答。谐振点:越接近我要要的2.4G范围才表示OK吧?
回波损耗:db的计算公式是lg计算出来的,他这个负数,其实是小数嘛?就是说-20的状态比-10的状态好吧?

网友A:
不过天线关键的参数还是在方向性和效率,回波损耗只要起振了就不错了,电小天线实际通常有个-10d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天线关键的参数还是在方向性和效率,回波损耗只要起振了就不错了,电小天线实际通常有个-10dB就可 ...

这个ADS能仿真得出来么,方向性和效率?

网友A:
EM-->post processing-->Far field Compu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post processing-->Far field Computation

我的事2013的版本,是这个么?

网友(2015-04-14):
步骤没问题,可能是计算算法之间的差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解答。谐振点:越接近我要要的2.4G范围才表示OK吧?
回波损耗:db的计算公式是lg计算出来的 ...

-20要比-10dB好,不过看你的图,谐振点偏了啊,到了2.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要比-10dB好,不过看你的图,谐振点偏了啊,到了2.6G

嗯,前段时间听了个讲座,对谐振点这个概念理解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