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E等长

楼主(2015-02-02):
求教,CES设置等长规则后,对于设置pin pair的差值显示都是0,不知道等长没等长,怎么解决。是不是CES显示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把板子保存重新打开能正常显示

谢谢呀,不太行。有时候多刷新两遍就可以。可能是BAG吧

r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用2005吧?这个在2005版本刷不出数据的情况比较多!

不是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