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NSYS steady-state thermal模块封装热仿真 中对流设置问题

楼主(2015-02-03):
请教一个问题,用ANSYS steady-state thermal模块封装热仿真的convection的设置只选PCB就可以?还是需要选择所有露在空气中的表面?谢谢!

网友:
做热仿真用icepak入门比较快,
学ansys,要好长时间,而且不建议别从WB开始,用WB前要先把基本模块搞熟。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WB不画线会不会有大的影响?ICEPAK能不能提供可学习的视频等一些资料?

网友:
一般不建那么细,还有converction 设置,在icepak中,Jedec标准那密封的墙换热系数设置为5(把密闭箱里的热量带走,维持温度平衡), 计算域里面软件本身可跟据流速,压力,温度,材料属性等瞬态参数迭代计算,

网友(2015-03-10):
刚入门,求指引,感觉icepak 学起来很难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WB不画线会不会有大的影响?ICEPAK能不能提供可学习的视频等一些资料?

EDA学堂里有视频

网友:
要钱不,口袋米不多哦,

网友:
要不了多少米,主要是给老师们辛苦付出一点小鼓励,也有免费的。

网友:
有空去逛逛

网友:
ansys里面上的对流系数只能设置成恒定值,这不符合实际。其实对流系数是外界环境的函数,包括温度、流速等,这些必须与CFD模块做耦合迭代才能收敛。

icepak和flotherm这类软件,把上述迭代在一个计算环境下完成了,所以是傻瓜相机。

网友:
赞同,主要看什么用途,需要,每一个设置都有它的用处,做到不乱用,灵活用,

网友(2015-10-31):
ansys和icepak做热仿真角度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7-03-23):
把网格 搞懂来,其它都还好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