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捷键

楼主(2015-02-03):
本人小白,习惯了protel软件的快捷键,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下修改快捷键的方法。多次尝试部分可用。但是有一些想要实现的快捷键不知道如何设置,请大神请教。
funckey mm move                    #移动物体
funckey xa dehilight               #取消点亮
funckey sn hilight                 #点亮
funckey l mirror                   #镜像放置物体
funckey g Define grid              #定义栅格
funckey pl add line                #画线(非连接线)
funckey pt add connect             #画连接线
funckey ps add text                #添加字符
funckey ns rats net                     #显示网络
funckey nh unrats net              #隐藏距离
funckey dk define xsection         #定义叠层结构
funckey ' ' iangle 90              #旋转
funckey de delay tune              #延时等长
funckey pm palcement                 “这里实现不了 请大神指教  ”??????????
funckey cm cmgr                    #打开约束管理器
funckey di delete islands            #删除孤岛
funckey ~M show measure            #显示距离
funckey jn find_by_name
funckey ~F fix
funckey ~U unfix

alias SF3 color
alias F3 slide
alias tab toggle            #走线过程改变走线方向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End redisplay
alias Del Delete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Esc cancel

请教大神 如何设置 放置器件 的快捷键 以上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没有人来看下么。

网友A:
    funckey pm palcement                 “这里实现不了 请大神指教  ”??????????
没有这个命令,再说了,即使你的skill定义了这个命令,你的单词也是写错的,
如果你是想放置器件的话,没有太快速的命令,你可以把pm定义成quickplace或者place manual试试。
在allegro中,没有特别好的方法,你先试试看吧

网友B:
    funckey pt add connect    命令太复杂,在操作中会大大降低工作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key pm palcement                 “这里实现不了 请大神指教  ”??????????
没有这个命令 ...

    我试过了 把那些单词都写了一边 但是还是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ckey pt add connect    命令太复杂,在操作中会大大降低工作效率

    主要是以前的时候用习惯了,就按照以前的习惯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key pm palcement                 “这里实现不了 请大神指教  ”??????????
没有这个命令 ...

quickpalce 这个命令是可以实现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 把那些单词都写了一边 但是还是行不通。

    你能找到menu菜单么?一般都在你安装文件夹中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cuimenus这个位置处,你打开这个men菜单文件,后面双引号的部分就是这个对应菜单的命令,然后你把这个命令按照自己的快捷键定义一下。
当然,还不成功的话,就截图告诉我,我看看你的命令栏窗口会有什么错误提示。
另外,在allegro中,目前没有发现支持一个快捷键就能把所有器件给导入到PCB板子中,如果你是要这个功能的话,爱莫能助了,估计你只能使用skil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uickpalce 这个命令是可以实现的,谢谢!

能实现你的要求就好

网友(2019-05-21):
    谢谢分享,新手很实用

网友:
    设置单键会比较简单

网友(2021-10-07):
    allegro中,用ctrl+鼠标左键,来实现走线暂停,就是next,请问怎么设置快捷键????

网友C:
    双键是怎么用,没用过双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键是怎么用,没用过双键的。。

同问~~~~如何实现双键?一起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quickpalce 这个命令是可以实现的,谢谢!

    楼主 你的双键是怎么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