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网络的电源,为什么不在图中所示处连接,而要并行走那么远

楼主(2015-02-03):
    如下图:同一个网络的电源,为什么不在图中所示处连接,而要并行走那么远

网友:
    这采样走的真差。

网友:
    没完整的图,不好评说!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应该是专门单独做的一根,不过确实做的不好

网友:
    反馈的,最好保护上~

网友:
    往往觉得不行的东西才是最有效的
我只看重最终调试的效果

网友A:
    为了等势,但线实在是走得有点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等势,但线实在是走得有点远

采样不连在采样点还能叫采样吗? 走远很正常.

网友(2020-06-30):
    反馈线吧,反馈线一般很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