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以下代码怎么输出不了Pad的名字呢?

楼主(2015-02-03):
  代码如下: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PINS"))
pins=axlGetSelSet()
foreach(pin pins
pad=pin->pads
printf("%s\n" pad->name)
)

网友:
    pad的name?什么意思?明确一下是padstack的名字,还是pad的pin number,还是其他的?
    有歧义,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PINS"))
    pins=axlGetSelSet()
    foreach(pin pins
    pad=pin->name
    printf("%s\n" pad)
    )

    试试
    之前你用的应该有提示相关信息,你可以把相关的错误提示或者显示的东西给发到帖子里供参考解答。

网友:
    foreach循环中pad取到pin->pads值为一个list,list是没法用 -> 访问符的  里面的成员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