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S11<0.1和S21>0.7这两个值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2015-02-03):
S11是回波损耗,即有多少能量被反射回源端(Port1),这个值越小越好,一般建议S11< 0.1,即-20dB;S21表示插入损耗,也就是有多少能量被传输到目的端(Port2)了,这个值越大越好,理想值是1,即0dB,S21越大传输的效率越高,一般建议S21>0.7,即-3dB。
请问,S11<0.1和S21>0.7这两个值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带宽通常以3dB衰减来算,所以S21 0.7应该不难理解
S11< 0.1的原因是因为做阻抗控制时一般误差控制在10%以内,归一化临界阻抗可以得到反射系数|(1.1-0.9)/(1.1+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