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升压芯片。

楼主(2015-02-03):
12V输入,输出15v,输出电流大于等于1A.求用过什么升压芯片的推荐一个。急。

网友:
MC34063,觉着电流不够,还可以扩流

网友A:
以前用过MPS 12V-->13V~18V的,据采购所说价格还行,型号忘了,直接找FAE咨询

网友B:
1A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电流比较大

所以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TI

TI给我推荐了个TPS55330

网友C:
先用起啊
价格是贵一点质量有保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起啊
价格是贵一点质量有保证啊

看着datasheet,就是没看明白电感怎么选。选错了怕电流不够

网友D(2015-03-06):
TPS55330
是可以满足的  里面都有讲电感和二极管怎么选

个人经验 15V 1A  15W 电感8*8 或者10*10 电流要达到5A  二极管选导通电压小的 电流也需要3A以上 反向电压高

网友(点评):
电感封装8*8或者10*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55330
是可以满足的  里面都有讲电感和二极管怎么选

谢谢!不过你说的这个8*8或者10*10是什么,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你说的这个8*8或者10*10是什么,没有看懂。

尺寸

网友:
电流不小啊

网友:
电感 在 感 值 确 定的情况下,需要看 电感的 误差,I d c以及I s a t以及D C R。你还要考虑降额设计。尤其是升压电路中电感的额定过流能力要大于理论值。

楼主(2015-04-13):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MPS 12V-->13V~18V的,据采购所说价格还行,型号忘了,直接找FAE咨询

cousins版主推荐过了。还是谢谢了。

网友E:
请用MP3426吧,非常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用MP3426吧,非常ok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MP3428也不错,但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2015-06-01):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你说的这个8*8或者10*10是什么,没有看懂。

大小,8mm*8mm 长宽

网友(2016-05-16):
MP1542,,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