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交换器件?

楼主(2015-02-03):
还有orcad怎么中,像三角波的电阻库怎么做啊!

网友:
您可以设置下格点任意抓取,然后就可以自己随意画图

楼主:
随意画不直

网友:
電阻是一筆一筆慢慢畫的。當然要ZOOM IN,並且设置下格点任意抓取。

网友(2015-07-09):
设好格点,踩格点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