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转DC电压输出电容滤波为什么要加电阻?

楼主(2015-02-03):
(1)加电阻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同一颗电源芯片不同电压输出(有的要加个负载电阻,而有的电压输出后不用加)
  (2)一个搞不懂的问题,有的DC-DC电压输出,用万用表测试会与地通像对地短路样(但疑问来了,通电测试这个电压输出是正常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点评):
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請參考踢哀(TI)LM2596 的芯片資料,裏面有建議給一個最小負載Minimum Load),可以讓芯片維持工作連續模式Continuous Mode)。

very good~~~有的电源是有最小电流要求的,加电阻满足最小要求

网友B:
DC_DC ,有重负载和轻负载模式,

way
我理解假设DC-DC最大输出是1A,那小于1A肯定是轻负载,接近或等于肯定是重负载。一颗CPU是用同一颗芯片而产生不同的电压给其供电,为什么其它的不加负载电阻,难道是它这组电压供电电流总和加起来电流要大。
way

网友:
    问题2 应该是为了让后端的电容迅速放电所以在断电情况下测出是短路。

网友C:
    有点假负载的意思,就是12V后端电流比较小的时候,两个4.7K增大最小电流,使得工作在CCM模式(非同步的BUCK),这样可以稳定纹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假负载的意思,就是12V后端电流比较小的时候,两个4.7K增大最小电流,使得工作在CCM模式(非同步的BUCK ...

是让他一直有回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_DC ,有重负载和轻负载模式,

重负载与轻负载能详细说明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让他一直有回路么?

就是电感公式中的di,这个值是最大电流的10-40%,这个di是叠加在IOUT上面的,对于非同步的BUCK来说,当实际的电流IOUT下降的时候,di会表现的为非连续(DCM),这样的造成的纹波很难控制。所以增加2个4.7K,有意增加负载电流,使得最小IOUT>di/2,这样即使电流比较小的时候,也会表现出CCM。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增大电感,这样的话体积会增大很多,而且电感太大,动态响应不好

正解

网友:
    也有可能是滤波的作用

网友:
    调节后面的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调 节反馈检测电压吗?

网友:
    LM2596-adj我用过,根本没有必要加假负载。其反馈端电压值恒定,设置不同的R108和R109(一般用1%的),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

网友:
    楼上都解释得好

网友:
我觉得如果后端的负载很轻可以考虑换个输出合适的电源,一般情况,类似特性同一个公司出的电源,输出功率小的比较便宜。看图上加的从电源到地的电阻并起来只有2.2k,12v输出的话在这两个电阻上消耗了6ma的电流,这么小的电流感觉不足以把开关电源从不连续工作状态变为连续工作状态。下载了一下这个开关电源的手册,看到最大是3a的输出。厂家手册里面没有给出建议加电阻从输出到地的设计。

网友:
    可以查一下量电源电阻的时候是否点错了位置。好像真没见过量电阻读出来的值是短路的。见过阻值很小的,也绝不能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踢哀(TI)LM2596 的芯片資料,裏面有建議給一個最小負載(Minimum Load),可以讓芯片維持工作在連 ...

确实那位兄弟用的芯片好像和ti这款类似,但从ti的手册看,需要大于0.31a才会工作在连续模式。原理图中的电阻消耗的功率远远小于这个值。如果象其他兄弟说的真的加个假负载把电源拉到连续模式的话,需要注意这个假负载的尺寸了,消耗0.31a的电流啊。消耗这么多电变成热,太不环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