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问题

楼主(2015-02-04):
用COMPONENT WIZARD自动做BGA封装的时候,设置ROWS and columns的时候两个值一起设置,不能分开设置,有哪位知道怎么分开设置吗?

网友:
COMPONENT WIZARD不能进行分开的。

我是通过其他软件进行,比如IPC WIZARD软件或者PADS软件做好后导到ad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