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定义电源网络

楼主(2015-02-04):
hyperlynx定义电源网络提示这个,但是明明是定义的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网友A:
图片貌似有问题,看不到,在setup里面去找power supply设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貌似有问题,看不到,在setup里面去找power supply设置就好

我现在知道了,设置时,数字外不加<>就不提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