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电压供电,DC-DC电源输入电压范围上限至少为多少V?

楼主(2015-02-04):
请教24VDC供电,DC-DC电源输入电压范围上限至少为多少V?有没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呢? 谢谢~

网友A:
如果还算稳定的,24×(1.1-----1.2)
如果是车载的话,那就复杂点了,加了TVS后,至少32V+

网友:
如果计算准确,只要大于24V基本就算是可以的,主要还是看您使用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算稳定的,24×(1.1-----1.2)
如果是车载的话,那就复杂点了,加了TVS后,至少32V+

就是车载电子上用到,这样的话,那加上36V的TVS管,另外加上一个过压、限流、过温的一个保护IC,DC-DC的输入电压上限为36V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车载电子上用到,这样的话,那加上36V的TVS管,另外加上一个过压、限流、过温的一个保护IC,DC-DC的 ...

TVS管你选用36V钳位的吗?为何选36V,而不是30V的?我记得以前我们选的是30V左右的。
超过36V了,你选的DC-DC应该是4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VS管你选用36V钳位的吗?为何选36V,而不是30V的?我记得以前我们选的是30V左右的。
超过36V了,你选的 ...

交通部(或3C)有项测试,就是36V通电1分钟,要求设备不坏。
我们一般选33V的TV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通部(或3C)有项测试,就是36V通电1分钟,要求设备不坏。
我们一般选33V的TVS管。

OK,学习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通部(或3C)有项测试,就是36V通电1分钟,要求设备不坏。
我们一般选33V的TVS管。

我错了,确实是加33V的TVS,那如果做36V通电一分钟,要求设备不坏的试验(ISO16750-2里面是要求24V系统,36V通电60分钟),至少达到功能状态等级C,TVS管前需要加一个FUSE?不加,TVS管应该被击穿?见下图:

SM6T33CAY参数:
击穿电压:33V
钳位电压:45.7V
峰值浪涌电流:13.1A
峰值脉冲功率耗散:600W
后面的DC-DC电压输入范围为4~36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错了,确实是加33V的TVS,那如果做36V通电一分钟,要求设备不坏的试验(ISO16750-2里面是要求24V系统, ...

ISO16750-2我不太熟悉,我们是要求接36V,1min不坏。
输入没有加Fuse,只是在外面的电源线束上加了保险丝座,烧坏了直接换保险丝。

电源输入的TVS管只用600W?RS485、RS232的TVS管都600w了!
我们用的5KP33CA算差了,都有5000W的功耗了。
好的话用SM8S33A,有6600W。就是缺货。
或者用君耀ATH系列TVS管,可以用ATH30C或ATH36C

请问LZ的DC-DC芯片型号是什么,最大极限输入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