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ncept HDL要怎么统计pin数?

楼主(2015-02-04):
concept HDL统计pin数的方法。

网友:
    concept HDL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不过,你可以导入到PCB中,从PCB中的统计倒是很方便

楼主:
    谢谢二楼。只是想要统计下原理图中的某一个模块而已,而且也不一定有PCB的库,所以很苦恼。

网友A(2015-03-18):
    PIN多数指的是封装的管脚。而且未必与原理图的PIN一一对应。如果实在需要,可用cadence的另一个表格式设计软件查看,一看便知。

网友:
    出个netlist,不就可以看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多数指的是封装的管脚。而且未必与原理图的PIN一一对应。如果实在需要,可用cadence的另一个表格式设计 ...

请问是什么软件

网友A(2015-04-17):
    System Architect  可以上传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tem Architect

System Architect  软件可以上传一下吗

网友:
    cadence spb 的一个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