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线原理类型,电子产品温度测试常用T型线

楼主(2015-02-04):
热电偶测温原理

两种电子密度不同的导体构成闭合回路
,
如果两接头的温度不同
,
回路中就有电流产生
,
这种现象成为热电现象
,
相应的电动势成为温差电势或热电势
,
它与温度有一定的函数关系
,
利用此关系就可测量温度。

这种现象包含的原理有
:
帕尔帖定理
----
不同材料结合在一起
,
在其结合面产生电势。

汤姆逊定理
---
由温差引起的电势。

当组成热电偶的导体材料均匀时
,
其热电势的大小与导体本身的长度和直径大小无关
,

与导体材料的成分及两端的温度有关。因此
,
用各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可做成各种用途的
热电偶
,
以满足不同温度对象测量的需要。
热电偶的结构

热电偶是有两根不同导体
(
或称电极
)
构成的
.
这两根导体一端焊接在一起
,
成为热端
(

称工作端
),
测温时将此端处于被测介质中。
另一端称为冷端
(
或自由端
),
接入二次仪表
(
显示
仪表
)
或电测设备。

    a
、普通型热电偶
:
是应用最多的
,
主要用来测量气体、蒸汽和液体等介质的温度。根据
测温范围及环境的不同
,
所用的热电偶电极和保护套管的材料也不同
,
但因使用条件基本类

,
所以这类热电偶已标准化、系列化。按其安装时的连接方法可分为螺纹连接合法兰连接
两种。

    b

铠装热电偶
:
又称缆式热电偶
,
是由热电极
(
多数采用的是铂丝
,
也有用镍丝的
)

绝缘
材料
(
通常为氧化镁粉末
)
和金属保护管三者结合
,
经拉制而成一个坚实的整体。

铠装热电偶有单支
(
双芯
)
和双支
(
四芯
)
之分
,
其测量端有露头型、接壳型和绝缘型三种基本
形式。

铠装热电偶的参比端
(
接线盒
)
形式有简易式、防水式、防溅式、接插式和小接线盒式等。

铠装热电偶具有体积小、精度高、反应迅速、耐震动、耐冲击、机械强度高、可绕性好、寿
命长、便于安装等优点。外形尺寸有
φ

φ

φ
多种
,
长度为
10~1000mm

常用热电偶种类
(
八种
)

------
铂铑
30-
铂铑
6               R

-----
铂铑
13-

     S

------
铂铑
10-

------
镍铬
-
康铜

------

-
康铜
                     K

------
镍铬
-
镍铝

------

-
康铜
                     N

------
镍铬硅
-
镍硅

其中
:B

S
属于贵金属热电偶
;K

N

属于廉金属热电偶

型热电偶用于测量
低温。

楼主:
sorry 没排版好,

网友:
啊噢,竖着看的

楼主:
此贴为求学者而生,

网友(2015-03-10):
还是要靠谱点嘛

网友:
虽然看起来有点累,但还是有收获,

网友:
太专业了,赞

网友:
请型号什么K30,K32之类的,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2016-01-06):
    R/S/B型里面有贵金属,价格比K型的要高出很多啊。

楼主:
    是比较贵,个人喜欢T型线,比K型线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