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感磁饱和问题

楼主(2015-02-04):
    大家都清楚磁芯的电感会有磁饱和的情况,如何判断电感进入磁饱和状态,在BUCK,BOOST拓扑电路中,电感出现磁饱和后会有怎么样的现象,那位大神深入浅出的讲解下熟悉而又模糊的电感。

网友A:
    在BUCK,BOOST中所使用的电感,有一个参数叫做饱和电流,超过此电流,电感量下降。
电感量下降后,各参数指标根据电感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1.一次測的電流會有一個向上的尖波

网友:
    2.出現磁飽合後,電感的值會急速下降,形成像短路般一樣,產生大電流,而把元件燒毀!

网友B(2015-05-17):
引用 网友A:
    在BUCK,BOOST中所使用的电感,有一个参数叫做饱和电流,超过此电流,电感量下降。
电感量下降后,各参数指 ...

    当流经电流过大时,则电感值会下降,
    而电感值下降30%之流经电流,我们定义为饱和电流,
    此时亦可称该功率电感进入饱和状态。

    而进入饱和状态的功率电感,相当于一根导线,几乎没有稳定电流的作用,
    其涟波会变非常大,

    因此饱和电流为判定功率电感线性度的指针,当然是越大越好,
    一般至少需为流经电流之1.3倍。

    其他详情  可参照

    在此就不赘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流经电流过大时,则电感值会下降,而电感值下降30%之流经电流,我们定义为饱和电流,此时亦可称该功率 ...

电感值下降到20%,此时的电流为饱和电流。
到达饱和状态,也不是就说相当于一根导线或者几乎没有稳压作用,是电感量下降后造成纹波电流增加。
    要说电感,还有个参数,温升电流,温度升高后,电感量也会下降,纹波电流也会增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值下降到20%,此时的电流为饱和电流。
    到达饱和状态,也不是就说相当于一根导线或者几乎没有稳压作 ...

fallen 是偶像, 不过计算温升需要供应商提供电感温升和磁芯热阻,, 电感温升=磁芯热阻*电感损耗,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allen 是偶像, 不过计算温升需要供应商提供电感温升和磁芯热阻,, 电感温升=磁芯热阻*电感损耗,正确吗? ...

    我是呕吐的对象,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