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下面图片的error该怎么解决?求大神求教

楼主(2015-02-04):
allegro打出网表时出现的error

error

error

网友A:
找到F1 看看具体情况。 或者文件发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F1 看看具体情况。 或者文件发来帮你看看

文件太大发布过去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F1 看看具体情况。 或者文件发来帮你看看

F1一般都是软件的帮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