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图如何使虚线框内元件不导入网表和bom中

楼主(2015-02-04):
想要用cadence中实现这个功能,需要怎么设置?求详细过程。

网友A:
直接将J15这样的编号,清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J15这样的编号,清除,就可以了。

试了,这个J15编号清除不了,软件设置是必须有字符的。

网友A:
修改元件属性,将J15这边的给删除,就行了,肯定是可以的,我自己就是这么弄的。

楼主:
您可以说具体点吗,我在属性中将编号的reference文字去掉,然后添加网表,会报错,错误是reference没有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元件属性,将J15这边的给删除,就行了,肯定是可以的,我自己就是这么弄的。

高手:能不能说清楚些,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拜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能不能说清楚些,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拜托

1、你双击元件,然后会出现Property Editor。
2、将Part Reference下的J15删除。
3、回到原理图,双击Part Reference,将这一项不要显示。
4、再次生成BOM,J15就不会出现了。

----------------------
不好意思,春节期间,没有及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双击元件,然后会出现Property Editor。
2、将Part Reference下的J15删除。
3、回到原理图,双击P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根据你说的操作在BOM表中不会显示这些元件了。但是在导入网表时会产生错误,ERROR(ORCAP-1777): Part has Part Value but no Reference。您知道接下来如何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