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局时,在DRC关闭的情况下,放置元件时与其相邻的元件就会跑掉,为什么,?

楼主(2015-02-04):
pads布局时,在DRC关闭的情况下,放置元件时与其相邻的元件就会跑掉,为什么会这样,请问各位师兄   我是哪里设置的不对有问题?如图,放置当前元件时,与其相邻的 S316和S314就移位了。

网友:
如图,你看下是不是这个地方打开了。请选择OFF

楼主:
恩,关闭推挤后可以了,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推挤

好了,问题解决。感谢

网友:
肯定不能开那个玩意儿啊 那个是走线的时候地用的 如果你担心的话还有一招就是把你不希望移动的元件 过孔 焊盘给锁定掉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