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更新封装后,铜皮不自动更新,求方法

楼主(2015-02-04):
如题,更改PCB中的封装后,封装变大,与铜皮冲突。铜皮不自动更新。请教方法!谢谢!

网友:
设置成动态铜皮了吗?DRC是否打开。

楼主:
菜鸟一枚,我去看一下如何设置动态铜皮。如不行,再请教你!非常感谢!

楼主:
@steven  已经设置为动态铜皮,且动态填充(Dynamic fill)选择为Smooth。在线DRC已勾选。状况依然?还有别的思路吗?

楼主:
折腾半天,还是铜皮被设置成了静态铜皮。。。谢谢Steven。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半天,还是铜皮被设置成了静态铜皮。。。谢谢Steven。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2021-03-25):
    已经设置为动态铜皮,且动态填充(Dynamic fill)选择为Smooth。在线DRC已勾选。状况依然?还有别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