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任意阶打孔问题

楼主(2015-02-04):
十层任意阶,设置了V1-2,V2-3......V9-10,9个孔。叠孔也设置好了。
但是,假如我要从第一层打孔到第九层,必须要按向下键,9次。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直接点层面的话,因为只设置了9个孔,直接点击所要到的层面,也到不了那一层,需要在哪里设置什么吗?

网友A:
直接点第九层或者设置层对,然后双击鼠标或者点V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第九层或者设置层对,然后双击鼠标或者点V键

直接点层面没什么反应,还是得按顺序来点才行。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呢?

楼主:
明白了,一定要设置一个V1-9,才能实现第一层直接打到第九层的孔。没有其他办法了。不然就真的要按9下。要这样设置,那要设置很多个孔的。

ray

楼主:
以上可以打孔,但是打下的是通孔,不是V1-9的孔。

楼主:
想要打V1-9的孔,还是要设置V1-9,其实也有点不方便,这样要是想一点就到那一层,必须所有的孔,都有。好像才行的。

网友:
你的激光孔打多大的?兄弟

楼主:
0.125/0.25mm,这个跟设置没关系吧。

网友:
不存在那个阶的孔。肯定是打不出来的

网友:
高端的厂子也只能做三阶,只有改结构方式, 这已经不是阶了。 除非机械钻!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要么设置多种孔对。要么按上下键。
如果是10层任意阶,要这样设置孔对,那是很恐怖的。
任意阶不建议设置孔对。

楼主:
嗯,慢慢习惯吧,谢谢大家

网友(2015-07-23):
可以软件实现。想打哪层打哪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软件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