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肖特基二极管的参数讲解

楼主(2015-02-04):
问题一:关于肖特基二极管选型的时候,大家一般最关心哪些参数呢??正向导通压降和电流、最高反向峰值电压

问题二:下面这两个参数有啥不同的呢??都是指的最大反向峰值电压吧。。。http://file:///C:\\Users\\zmlmz\\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64534390\\QQ\\WinTemp\\RichOle\\M@92NYJECFSBW~@~35TYTV7.png

网友:
直流阻塞电压。。。具体也不太清楚这个参数有什么用。因为据说工艺上这两个参数是关联的,同大同小。

网友A:
去查一下這兩項規格的測試方式你就會明白了,有的芯片資料上會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一下這兩項規格的測試方式你就會明白了,有的芯片資料上會寫。

o 还能这样啊,,谢啦

网友:
VDC  :MAXIMUM DC BLOCKING VOLTAGE         最大直流阻断电压 ,是指二极管所能承受的连续施加的最大峰值反向电压,注意是连续的直流
VRRM : Maximum repetitive peak reverse voltage 最大峰值反向电压,是指二极管所能承受的重复施加的最大峰值反向电压,注意是重复施加脉冲信号。一般来说VRRM大于VDC。

网友:
越好的大电流低阻抗的二极管,反向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