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2-04):
板框外的小东西如何选中并删掉?
不是单端却多连出来了根线并打了孔,如何查找这种多余的线和孔,并删除?

网友A:
全选之后  选择区域之外的 删掉就OK了

楼主:
嗯嗯,第二个问题有木有方便的检查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第二个问题有木有方便的检查办法?

网友B(2015-03-16):
如果天线尽头打个孔在软件里是不属于天线的
改版经常会留下这么一大堆的天线,工艺也没办法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天线尽头打个孔在软件里是不属于天线的
改版经常会留下这么一大堆的天线,工艺也没办法查找

有这情况?那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选之后  选择区域之外的 删掉就OK了

新技能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