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和POWPCB 9.5共同使用时,celleditor7.0打不开??

楼主(2015-02-05):
    各位大神:
     之前装了VX1(32 x86)感受了下,果然牛,但是想进行CELL的编辑的时候,却打不开CELL编辑器,无法制作CELL.
    后来发现只要打开pads9.5,CELLedtior肯定打不开,不管重装几遍!每次提示, CELLEDITOR 7.0 EXE 应用程序错误,。。。内存应为不read,
按照网上的几种方法 ,1:杀毒,2:删系统文件。3:在CMD里用命令行修复系统文件,4:用修复软件修复系统文件,结果都是徒劳!
    不知道是不是VX1和PAD9.5不同同时安装,是VX1的BU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

网友:
    你的VX是不是装了smart Utilities工具菜单。试着把这个功能菜单卸载掉看看。

网友:
    不需要删掉
    把他们安装在不同的目录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