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咨询

楼主(2015-02-05):
我现在  在学习STM32  遇到个问题  为啥我下载到板子的程序  必须要按下复位键后才可以正常工作  。。。。。。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一个原子哥的战舰板子,现在还在柜子里放着,不知道有没有发霉
记得好像,他有一键下载的功能,用串口的CTS和DTR(好像是吧)来做BOOT0和RST复位。

网友:
哪家的板子?我用过野火的,没你这个问题

网友:
烧写完自动复位的选项没勾吧。。。原则上的确是要复位一下才能执行

网友:
keil里面的话  勾选Reset and Run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对,keil里面有个设置需要勾选,下载完成后,自动复位运行。

网友(2015-03-24):
原子哥的没事,是一键下载的

网友:
需要对JTAG设置一下

网友:
烧写完自动复位的选项没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