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框输入数值,赋值给Grid,应该采用哪几个函数?

楼主(2015-02-05):
请教下各位,目前刚开始接触form,写了个文本框,想把文本框输入的值赋给grid,但是不太清楚对应的axl函数

想实现的目的,输入一个值,如5,然后设定all etch的 x grid 值为5,但是这个数值传递是怎么样的目前还不懂~~

之前赋值代码目前是这样的,对应一个 SetxGrids的form,但是调试的时候报错,提示%l的数值类型有问题

    ("SetxGrids"

            grid = axlDBGridGet("TOP")
            grid->name = 'all
            grid->xGrids = %l
            axlDBGridSet(grid)
        sprintf(x_Grids "xGrids is : %s",axlFormGetField(testForm "x_Grids"))
        axlUIConfirm(x_Grids)

    )

网友A:
grid->xGrids = %l你应该将%l符给一个变量,再传递给grid->xGrids,貌似这个应该为%L才对。。。

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id->xGrids = %l你应该将%l符给一个变量,再传递给grid->xGrids,貌似这个应该为%L才对。。。

想不到还是罗工来回复,,,,我那里有赋值啊,不过是小写的l,难道一定要大写L???还是语句使用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A:
我看你的代码的目的是将表层的格点设置到all层。你把 grid->xGrids = %l 这句干掉。不就可以了吗。
还有%l传递的不是list,%L才是list
("SetxGrids"

        grid = axlDBGridGet("TOP")
        grid->name = 'all;将格点参数设置到all
        grid->xGrids = list(10 20 30 40);将x坐标设置为10 20 30 40
        axlDBGridSet(grid);设置格点
        sprintf(x_Grids "xGrids is : %s",axlFormGetField(testForm "x_Grids"))
        axlUIConfirm(x_Grids)

    )

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代码的目的是将表层的格点设置到all层。你把 grid->xGrids = %l 这句干掉。不就可以了吗。
还有%l ...

因为我的设想是自定义 x y 的格点,希望实现就是 x 的文本框输入数值,然后修改 xgrid的值,但是如何通过收集输入的数据然后进行函数传递,这个还不太明了

一开始就是想用个%l来收集文本框的数据,然后输入到 Grid里面

网友:
使用axlFormGetField函数获取文本框的值,然后再传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