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手算简单电路的S参数

楼主(2015-02-05):
哪位大哥能帮忙手算一下这个电路的S参数或着给一个计算思路,两个端口的阻抗都是50欧姆,只需计算250MHZ这一点的就可以了。
说用仿真软件计算的就不用回了
我有一些心得,但不是很清晰,谢谢

网友:
详细计算我就不写了,写写思路:
首先延时要转换成电气长度,这主要和频率,电气长度有关系
75ohms传输线处的端口算出Zin2,ZL为Port2内阻
Zin1作为25ohms传输线的ZL再算port1的Zin1 由Zin1和Port1内阻算出S11
同理反推S22

Zin=Z0*(ZL+i*Z0*tan(theta))/*(Z0+i*ZL*tan(theta))

dB(S21)=dB(sqrt(1-S11^2))-ConductorLoss-DielectricLoss

ConductorLoss=4.343*esr*(0.637*tan-1(1.4*(surface roughness/delta)^2))/Z0

dielectricloss=4.343*omega*loss tangent/v

esr为电阻,delta为趋附厚度,oemga为2*pi*f,v为电磁波传输速度

有损条件下需要算反对数运算,运算量有点大。

无损条件下,Conductor和Dielectric损耗为0,S21=sqrt(1-S11^2)
反过来求S12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
问一下,我们PI仿真时用的电容S参数也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吗?谢了

网友:
你仿真用的电容是测试出来的。
当然,厂商在设计MLCC时,也是类似的multi-layer结构,也是以此方式计算。

网友A(2015-03-17):
这么多工具,为什么要手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工具,为什么要手算呢??

手算可以提高自己对S参数的认知,以后仿真软件出错,一眼就能望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