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5-02-05):
现在画板子,好多信号都要求单端50Ohm,差分100Ohm阻抗匹配。我想知道,为什么要匹配,如果不匹配,会有什么影响,怎么造成的影响,影响了信号的哪些特性?

网友:
    百度一下就能知道个大概 ,既然楼主画板子可以找硬件工程师问下,对以后的发展也有好处,推荐一本书《信号完整性分析》,属于国外电子与通信教材系列

网友:
    高速电路里是要阻抗匹配的,高频率信号在传输线路上会存在更大的损耗,如果阻抗不连续也就是不匹配,会有反射形成的振铃、过冲、jitter等问题

网友:
    不匹配就会使信号发生发射,影响信号电平判断,造成信号传输的时候失真

网友:
    信号(时钟)速度和走线长度决定是不是需要匹配,驱动源端输出阻抗决定匹配的值。

网友:
    可以把信号流理解成水流,如果流水的渠道宽窄不一,水流的就不会顺畅。

网友:
车速30 跟车速120   当然是开高速 车子不好控制,为什么路要这么宽 还修路呢。

网友(点评):
没看懂你想说什么

网友(2015-03-13):
    楼上比喻的很贴切,信号就像水流一样,水管粗细不一致,肯定会导致某些地方水流堵塞不顺畅。阻抗不匹配,严重的会导致信号不通

网友:
    阻抗板的设计方面影响到PCB生产的,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
    不匹配阻抗不连续啊,就会出现信号发射,然后EMI就来了,然后产品就不能卖了

网友:
    阻抗不匹配的话,信号传输后源端与负载端得到的信号是不一致的,这样会导致采样不对,判断出错。最后不是想要的实际效果。

网友:
    有驻波和反射哦

网友:
    板子的阻抗匹配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低速信号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上说的都不错。

网友(2015-05-17):
    控制道路的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