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十字接地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5-02-05):
如图片所示,该定位孔设置的是通孔十字接地,(PAD封装建有SOLDERMASK并且比焊盘大4Mil);但不知道为啥其与Shape的间隙极小极小,远远小于4Mil?
求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

能具体下设置哪个规则吗?因为我都设置好了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