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可以打开99SE和AD9的文件

楼主(2015-02-05):
有什么软件可以打开99SE和AD9的文件

网友(点评):
弱提醒,altium的各版本可以混装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下...

网友A:
等同于没说的一句话“高于或等于AD9的版本”,
如果只是为了打开(可以允许不完全再现的情况下),
AD的各版本都可以打开(向下兼容,也向上不完整兼容)。

x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同于没说的一句话“高于或等于AD9的版本”,
如果只是为了打开(可以允许不完全再现的情况下),
AD的 ...

有没有一些免费的软件呢,只要查看,公司用,不想买正版的。用盗版会接到律师函

网友A:
用AD导入Cadnece原理图网络丢失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842-1-1.html

上面帖子中提到一个预览软件Autovue,你自己了解下是否可以满足。
另外 altium 也有一个预览软件Altium Designer Viewer ,你们是否也可以考虑去申请(即使不是免费的价格也应该不高)

Altium Designer Viewer
免费、快速、便利和安全地以只读方式阅览Altium Designer的项目和文档。

http://www.altium.com.cn/resource-center
Altium的工具库里有各种软件可供下载,包括免费的Altium Viewer和 Dashboard,它们能让你的工作事半功倍。

x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导入Cadnece原理图网络丢失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842-1-1.html

非常感谢,不知道Autovue正版要多钱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知道Autovue正版要多钱呢

Altium Designer Viewer 不能满足(怕申请时透露了公司信息?)

下面为网上参考报价(也差不多够买altium基础版了,从可查看的格式看值得考虑)

根据用户所需浏览的文件格式以及操作功能的不同,AutoVue在上述两种方案的基础上,又分为AutoVue Office、AutoVue和AutoVue SolidModel(EDA)三大类别,具体内容如下:

  (1)AutoVue Office——主要支持矢量图格式、位图、数据库文件、常用Office文档、压缩以及传真格式;
  (2)AutoVue——在AutoVue Office的基础上,增加了对2D文件(包含drawing)的支持,包括对AutoCAD、Microstation以及HPGL等格式的支持;
  (3)AutoVue SolidModel(EDA)——在AutoVue的基础上,增加了对3D/EDA文件的支持,包括对AutoCAD、CATIA、UG、Pro/ENGINEER、Mentor、Cadence、Zuken以及Protel 等格式的支持。

产品价格

项次产品内容数量Licences单价Licences总价
1、
Autovue Office250¥1,718¥429,500
2、
Autovue 2D Professional1¥6,800¥6,800
3、
Autovue 3D Professional Advanced1¥32,000¥32,000
4、
Autovue EDA Professional1¥32,000¥32,000
5、
Autovue Electro-Mechanical Professional1¥52,200¥52,200
6、
Autovue VueLink Integration1¥433,000¥433,000
7、
Autovue Mobile1¥374,000¥374,000

x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Viewer 不能满足(怕申请时透露了公司信息?)

下面为网上参考报价(也差不多够买a ...

谢谢,以前用过 Altium Designer  得软件 现在卸载不用了,怕申请他们的Altium Designer Viewer 会在后台返回一些数据,到时收律师函了,可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弄几 台不能上网的电脑,随便装,随便看。

网友B:
AutoVue要注意新版本的會持續將舊的版本支持移除,所以如果有要做採購的話建議先看看支持的版本.

Altium Viewer S09 是直接安裝包,不用填寫註冊資料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LEG/Legacy+Downloads
找Altium Designer Viewer (131MB)下載安裝後即可

xms
Altium Designer Viewer (131MB) 下载有效,需要是网友可尝试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utoVue要注意新版本的會持續將舊的版本支持移除,所以如果有要做採購的話建議先看看支持的版本.

Altium  ...

还有这样的情况,那是需要了解后再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Vue要注意新版本的會持續將舊的版本支持移除,所以如果有要做採購的話建議先看看支持的版本.

Altium  ...

新版本的会持续将旧的版本支持移除,这是指什么呢

网友B:
你可以查找Release Note中的Desupported字樣,就會清楚知道那些版本開始移除相關檔案格式的支持

x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查找Release Note中的Desupported字樣,就會清楚知道那些版本開始移除相關檔案格式的支持

是指新版本可以支持打开的格式会比旧版本的少吗

网友:
新版本會持續新增支持新的格式,主要是一些過時的檔案格式會選擇慢慢地移除.
如果你需要看的檔案都是舊的格式居多,建議你先看一下支持的列表
譬如PCAD格式被移除了,如果你還需要檢視PCAD設計,就要找舊版AutoVue來看

新的格式也是一樣,譬如Allegro 16.2與16.3之後的版本就是很大的一個差異版本
如果沒用支持16.3之後格式的版本就無法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