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插入ibis模型问题

楼主(2015-02-06):
如图所示,Designer在插入ibis模型时,有两种方式:
1.Pin Import
2.Buffer Import
Q:这两种插入方式有什么区别?在仿真DDR3时,选择哪种方式好?
Q:如果我仿真DQ和DQS的时序关系,是不是需要勾选下面的所有DQ和DQS信号?
谢谢!

网友A:
Q1:选择pin会调用ibis里的的package到时会有pin和package两种选择,选择buffer就没有,需要自己手动定义。建议选择pin import。

Q2:是。

建议:花一天时间读读IBIS4.0以上版本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选择pin会调用ibis里的的package到时会有pin和package两种选择,选择buffer就没有,需要自己手动定义。 ...

多谢版主,的确需要去看看ibis规范,请问版主,有没有关于ansoft designer仿真DDR的教程,感觉这些资料网上太少。

网友:
ansys designer的example里有一个比较完善的ddr3仿真,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