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出GERBER,在CAM350里拼版,工艺边定位孔怎么设置,钻孔层不能改动啊

楼主(2015-02-06):
RT,每次PCB厂都要来确认下要不要钻孔。。能不能直接设置的啊?

网友A:
给那里钻孔?工艺边上的工艺孔吗?
可以不要工艺孔啊,上面把MARK点加上就可以了
工艺孔是为了方面板厂的,与设计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那里钻孔?工艺边上的工艺孔吗?
可以不要工艺孔啊,上面把MARK点加上就可以了
工艺孔是为了方面板厂的 ...

嗯,是工艺边上的定位孔。那对于贴片有影响吗?贴片厂是不是必须要这个定位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工艺边上的定位孔。那对于贴片有影响吗?贴片厂是不是必须要这个定位孔的?

必须要有定位孔。

网友:
贴片厂以前的老工艺要,现在应该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以前的老板子有现在的板子都没有了,去掉了

网友:
工艺边上 4个定位孔 3个光学点。 为常见规范

网友(2015-06-17):
我们做LAYOUT需要拼板吗,那拼版图是谁出,另外邮票孔怎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