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DDR3 要走多少层

楼主(2015-02-06):
各位大神,我之前从来没有走过DDR的芯片,现在需要做一个DDR3的板,CPU 30*30 管脚,有关DDR3的管脚都在一边,带两片DDR3 芯片,一共1GB。那么我做多少层板合适呢?好像DDR3本身需要的层数不多吧,CPU 的其它管脚扇出才是需要多层的关键?

网友:
看整版密度,走线通道来确定,先预布局应该能确定

网友:
    6层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A:
    双面板,四层板都能搞定。

具体可以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一书中的17章:两片DDR3的PCB设计实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四层板都能搞定。

    具体可以参阅《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一书中的17章:两片DDR3的PCB ...

    jimmy,大师,双层板也可以实现DDR3的800mhz的运行频率吗?双面布板,很难有稳定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作为回路,高速的话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jimmy,大师,双层板也可以实现DDR3的800mhz的运行频率吗?双面布板,很难有稳定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作为回 ...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jimmy,大师,双层板也可以实现DDR3的800mhz的运行频率吗?双面布板,很难有稳定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作为回 ...

双面板比较难保证,如果要跑800的话,尽可能使用多层板。

网友:
    扇出没问题的话 双面板也是可以跑800 的  ,但是板材会有较大影响,可以借鉴下MTK的TV产品设计  但是要注意信号的回流一样要和信号在同层,当做两个单面板来设计回流 ,不用刻意可知阻抗和等长,但是要根据规则书来定 同时信号灯额长度差异不能过大(参照spec),stub线要尽量短,电源的电容位置也比较关键,否则噪声会非常大

网友:
    等大大作出來,分享一下,是幾層板的,,,,,,,等你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