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急!!!

楼主(2015-02-06):
早上打开电脑pads.就出现图片上的东西,pcb打不开,从同事电脑里面拷了同一个文件过来也不行,软件重装一次也不行,等着画板,急,大神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是系统恢复

网友:
重新安装应用软件。安装前先把注册表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