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强迫症

楼主(2015-02-06):
这个螺丝孔设置了keepout防止gnd铺铜进来, 但是现在必须要走线进来、报DRC了 ,怎么在实现目的的前提下清除掉这个错误?

有朋友说,直接无视它,但是强迫症患者伤不起,希望status面板全是绿色的啊!

目前的笨办法是把keepout删掉 然后把每层这个位置的铜挖空 但是是6层板 工作量好大
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呢???!!!

网友A:
    可以用这个,不显示。

网友:
    设置SHAPE KEEPOUT

网友:
    我觉得其他方法估计比你的笨方法还笨。。除非有shape keep out

网友:
    我一般同楼上的设No_Drc。有些无法设置的,就记住有几个DRC

网友:
    建议使用 Shape Keepout

网友:
    Shape Keepout 怎么弄

网友:
    自己知道没有错,waive掉,注释一下好了。

网友:
    可以对keepout设置这个属性然后就不会有DRC了

网友:
    这个强迫症得治

网友B:
    追求完美要看需要付出的代价,有时过于完美客户不一定买账。

网友:
    10楼正解,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但是不是有DRC不能出gerber吗

网友:
    keepout层不要用all嘛,就定那几个层不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用EDIT里面的倒数第二个功能,把这个盘的属性设置一下,设置铜皮到它的距离多大,以及是否相同网络的铜皮与它是否连接,都能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求完美要看需要付出的代价,有时过于完美客户不一定买账。

你好,Negative Plane Islands 的 DRC 可以通过修改软件设置来消除吗?

网友B:
    到Constraint Manager中,进入Analyze->Analysis Modes,Design Options里面的Negative plane islands oversize就是设置这个约束的数值,你改成0就不会有DRC了,或者到Design Modes里面将Negative plane islands改为Off就不会检查该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Constraint Manager中,进入Analyze->Analysis Modes,Design Options里面的Negative plane islands over ...

恩,回复的方法很有用,刚才设置成 0 mil 后,一些 DRC 不显示了。不过那些 距离为 0的还在,我就在Dsign Modes 里面把 Negative plane islands 设成 off 了。

网友C(2015-03-09):
    仔细看了一下  为啥楼主的drc报错图标是实心的?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  为啥楼主的drc报错图标是实心的?

在这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里设置的。

多谢大侠 又学一招!

网友:
    可以手动keepout shape.

网友:
    可以把KIO层去掉,或关闭将此项设为走线允许

网友:
    哈哈,没必要这样,不过可以把drc设的小一点,

网友:
    我觉得还是把强迫症改掉比较好,不然会增加工作量呵呵。

网友(2017-05-29):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这个,不显示。

这个你是选择铜皮,还是选择元件呢